42条机械制图基础知识,你是否都倒背如流?

楼主(2016-04-27):
    在机械行业工作少不了和制图打交道,而机械制图是一门研究绘制和阅读机械图样的技术基础课。今天,为大家推荐“42条机械制图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1.纸幅面按尺寸大小可分为5种,图纸幅面代号分别为A0、A1、A2、A3、A4。图框右下角必须要有一标题栏,标题栏中的文字方向为与看图方向一致。

    2.图线的种类有粗实线、细实线、波浪线、双折线、虚线、细点划线、粗点划线、双点划线等八类

    3.图样中,机件的可见轮廓线用粗实线画出,不可见轮廓线用虚线画出,尺寸线和尺寸界线用细实线画出来,对称中心线和轴线用细点划线画出。虚线、细实线和细点划线的图线宽度约为粗实线的1/3。

    4.比例是指图中图形尺寸与实物尺寸之比。

    5.比例1:2是指实物尺寸是图形尺寸的2倍,属于缩小比例。

    6.比例2:1是指图形尺寸是实物尺寸的2倍,属于放大比例。

    7.在画图时应尽量采用原值比例的比例,需要时也可采用放大或缩小的比例,其中1:2为缩小比例,2:1为放大比例无论采用那种比例图样上标注的应是机件的实际尺寸。

    8.图样中书写的汉字、数字和字母,必须做到字体工整,笔画清楚,间隔均匀,排列整齐,汉字应用长仿宋体书写。

    9.标注尺寸的三要素是尺寸界限、尺寸线、尺寸数字。

    10.尺寸标注中的符号:R表示圆半径,ф表示圆直径,Sф表示球直径。

    11.图样上的尺寸是零件的实际尺寸,尺寸以毫米为单位时,不需标注代号或名称。

    12.标准水平尺寸时,尺寸数字的字头方向应向上;标注垂直尺寸时,尺寸数字的字头方向应朝左。角度的尺寸数字一律按水平位置书写。当任何图线穿过尺寸数字时都必须断开。

    13.斜度是指斜线对水平线的倾斜程度,用符号∠表示,标注时符号的倾斜方向应与所标斜度的倾斜方向一致。

    14.装配图中的尺寸种类有①规格尺寸②装配尺寸③安装尺寸④外形尺寸⑤其它重要尺寸。

    15.符号“∠1:10”表示斜度1:10,符号“ 1:5”表示锥度1:5。

    16.平面图形中的线段可分为已知线段、中间线段、连接线段三种。它们的作图顺序应是先画出已知线段,然后画中间线段,最后画连接线段。

    17.已知定形尺寸和定位尺寸的线段叫已知线段;有定形尺寸,但定位尺寸不全的线段叫中间线段;只有定形尺寸没有定位尺寸的线段叫连接线段。

    18.主视图所在的投影面称为正投影面,简称正面,用字母V表示。俯视图所在的投影面称为水平投影面,简称水平面,用字母H表示。左视图所在的投影面称为侧投影面,简称侧面,用字母W表示。

    19.三视图的投影规律是,主视图与俯视图等长;主视图与左视图等高;俯视图与左视图等宽。

    20.零件有长、宽、高三个方向的尺寸,主视图上能反映零件的长和高,俯视图上只能反映零件的长和宽,左视图上只能反映零件的高和宽。

    21.零件有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位,在主视图上只能反映零件的上,下,左,右方位,俯视图上只能反映零件的前,后,左,右方位,左视图上只能反映零件的上,下,前,后方位。

    22.基本视图一共有三个,它们的名称分别是主视图,俯视图,左视图。

    23.除基本视图外,还有仰视图,右视图和后视图三种视图。

    24.按剖切范围的大小来分,剖视图可分为全剖视图、半剖视图、局部剖视图三种。

    25.剖视图的剖切方法可分为全剖、半剖、局部剖、阶梯剖、组合剖五种。

    26.剖视图的标注包括三部分内容:①表示剖切平面位置的符号(剖切线),并在两端标有字母②表示投影方向的箭头③在剖视图上方注写有“×?——×”字样。

    27.省略一切标注的剖视图,说明它的剖切平面通过机件的对称平面进行剖切后而后画出的 。

    28.剖面图用来表达零件的内部形状,剖面可分为实体部分和空心部分两种。

    29.移出剖面和重合剖面的区别是:移出剖面-画在视图轮廓外面的剖面,重合剖面-画在视图轮廓里面的剖面。

    30.图样中的图形只能表达零件的结构形状,零件的真实大小应以图样上所标注的尺寸为依据。

    31.标注尺寸的数字称为尺寸基础,机器零件长,宽,高三个方向上,每个方向至少有一个尺寸基准。

    32.螺纹的五要素是螺纹牙型,直径,螺距,导程,线数,旋向。

    33.只有当内、外罗纹的牙型,直径,螺距,线数,旋向一致时,他们才能互相旋合。

    34.螺纹的牙型、直径、螺距都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称为标准螺纹;牙型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称为非标准螺纹;牙型符合国家标准,但直径、螺距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称为特殊螺纹。

    35.外螺纹的规定画法是:大径用:d 表示,小径用:d1 表示,终止线用 粗实线 表示。

    36.在剖视图中,内螺纹的大径用:D 表示,小径用:D1 表示,终止线用粗实线表示。不可见螺纹孔,其大径、小径和终止线都用粗实线表示。

    37.常见的螺纹联接形式有螺栓连接、双头螺柱连接和螺钉连接。

    38.常用键的种类有普通平键、半圆键、钩头楔键、花键。

    39.圆柱齿轮按齿轮的方向可分为直齿、斜齿和人字齿。

    40.齿轮轮齿部分的规定画法是:齿顶圆用粗实线绘制;分度圆用细点划线绘制;齿根圆用细实线绘制,也可省略不画。在剖视图中,齿根圆用粗实线绘制。

    41.当零件所有表面具有相同的表面粗糙度要求时,可在图样右上角统一标注;当零件表面的大部分粗糙度相同时,可将相同的粗糙度代号标注在右上角,并在前面加注其余两字。

    42.一张完整的装配图应具有下列四部分内容;①一组视图;②必要尺寸;③技术要求;④零件序号和明细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