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专用滤波器和电源滤波器

楼主(2016-04-27):
项目有一台200W的AB变频器,想安装一个变频专用的滤波器,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变频专用的滤波器输出端可以同时接变频器和24V开关电源吗,这样的话会不会对开关电源有干扰,还是说我要另外配一个电源滤波器将开关电源和变频器独立开来?

网友A:
开关电源不用接滤波器 ,因为开关电源是整流输出,自己可以滤波

网友B:
如果开关电源不内置电源滤波器就要加一个开关电源专用滤波器

网友C:
开关电源可以不加滤波器,如果电能质量不好,就单独加一个滤波器。

网友D:
一般好一点的开关电源本身前级都有PFC电路,限制开关电源本身谐波反射给电源,也对电源谐波进行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