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怎么理解

楼主(2016-04-27):
vb7000=18    vb7001

网友A:
字符串是由若干个字符组成,字符有普通字符和宽字符,普通字符占用一个字节,宽字符占用两个字节,在PLC系统里面的字符一般占用一个字节,字节的英文为Byte ,占8 bits ,表示范围是0-255 也就是ASCII码 0-255,比如‘A’,'a',用ascii码表示十进制分别是65和97,十六进制是41和61.

然后,没有然后了,你自己想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字符串是由若干个字符组成,字符有普通字符和宽字符,普通...

说得很到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字符串是由若干个字符组成,字符有普通字符和宽字符,普通...

    解说太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