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200连接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显示模块错误

楼主(2016-04-27):
EM231模块L+连接了24V+,M连接了24V-,输入端是4-20mA的温度变送器按照下图D连接,未用端子短接

但是PLC信息状态显示模块用户未供电/模块错误,求助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办呢?

网友A:
模块上的绿色指示灯亮了没有

网友A:
M和所有的a- b-  c-  d-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上的绿色指示灯亮了没有

没有诶,这是不是说明模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和所有的a- b-  c-  d-链接

连接了,但是没有变化…

网友A:
EM231如果坏一个通道,那么相邻的通道也是坏的,两个通道公用一个回路,

网友B:
模块上的绿色指示灯没亮的话,应该是模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231如果坏一个通道,那么相邻的通道也是坏的,两个通道公用一个回路,

好的 万分感谢T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上的绿色指示灯没亮的话,应该是模块坏了

我的天哪,万分感谢TAT

网友C:
    先确认模块有没有坏呀 ? 还有没有使用的模拟量端子是要短接的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认模块有没有坏呀 ? 还有没有使用的模拟量端子是要短接的吧 ?

好的,短接了的,然而没有反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模块上的绿色指示灯没亮的话,应该是模块坏了

网友E:
要给它供电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