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系列驱动故障 F008

楼主(2016-04-27):
手上有台西门子6SE70上电显示F008,复位后可以运行,查看母线电压正常,但是输出不平衡,50hz时V相对其他两相电压为280v,UW相电压412v。经检查为V相上半桥为导通所致,怀疑触发厚膜光耦A1458损坏,更换过后故障依旧,怀疑上电报警F008也是因为驱动问题导致,可能维修思路导致暂时无法查出问题所在,望大家踊跃参与讨论求助,谢谢!

网友A:
关于F008的故障讨论,西门子论坛上有好多不错的建议值得学习,建议你去看看;从你描述的现象看,个人建议你查下 去驱动触发板的光纤或电缆的相序是否正确?(U V W 有没插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