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减速电机,为什么要减速?

楼主(2016-04-28):
齿轮减速电机,为什么要减速?目的是什么的,和一般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不用减速机低速大转矩咋获得?

楼主:
不知道咧,CAI 鸟来滴

楼主:
是不是这样?减速可以有两个效果:第一,就是调节电机的转速,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比方说,四极的标准电机,额定转速1440rpm左右,假如生产设备只需要10rpm的转速,此时,就可以通过加相应的减速机来实现;第二,就是为了满足扭矩的需要。假如设备拖动负载需要100N*m的力矩,而最大的电机只能i提供10N*m,此时,就可以通过加减速机来实现。

网友B:
齿轮减速机就是是通过改变转速来提高或降低扭力的

楼主:
额额好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C:
P=FV  好像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D:
一直不知道减速机可以获得大力矩

楼主:
噢噢.....,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P=FV  好像是这个意思吧

 P=FV ?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P=FV  好像是这个意思...

功率一定时,通过降速来实现提升扭力,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E:
减速可以增加输出转矩,实际使用可以减少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