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程序中某个功能按时间节点自动启停

楼主(2016-04-28):
请问如何实现,程序中某个功能按时间节点自动启停。不太会编程,希望能提供相应的简单程序段~比如说早8时,一个设备运行,晚8点,设备关闭。谢谢!

网友A:
选取带有时钟指令的PLC,然后提取实时时间与要求的启停时间比较来控制启停。

网友B:
也可以用组态,显示屏来控制,掉用系统时间,做个脚本就好了

网友C:
时钟、时间模块触发功能块使能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组态,显示屏来控制,掉用系统时间,做个脚本就好了

你好,方便留一个联系方式吗……想进一步请教

网友D:
读系统时间,然后用比较指令,也可以结合计数器和定时器,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