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PROFINET与安川运动控制器MP2300的266-02连接不上,哪位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6-04-28):
1500硬件组态MP200-266IF-02GSD文件 IO组态521/521WORDS  PROFINET连接   硬件下载  1513CPU找不到IO分站,且266-02run  bf  la1灯都亮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MP硬件配置当中也要进行对应设定,如上图设置。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座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