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计数不准

楼主(2016-04-28):
请问各位,流量计出现计数不准问题,4到20毫安输出的接到plc处,涡轮,有没有建议,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弄,是什么原因会导致啊

网友A:
没有表达清楚,涡轮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没有表达清楚,涡轮是什么意思?你的一次表有没有显示,怎么知道不准的?PLC里有显示量没有?用万用表量输出电流,如果电流偏差大应该要重新进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