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run的时候cpu报错,请大神帮我看一下程序,附具体图片

楼主(2016-04-28):
所有的程序和报错以及符号表等都在里面了,如果可以的话加我qq754719973,我把项目文件发给你看看,新手万分感谢!

网友A:
CPU故障代码看了没有?

然后那几个故障OB加上没有?

OB82、OB86、OB121、OB122块,并下载至CPU中。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48359&cid=1029

网友B:
问题应该是程序里使用了PIW2,PQW2,PID2,PQD2,但地址未寻到。

8点的IO模块组态后会将占用后面未使用的3个字节,但实际寻址时是没有这3个字节的。对于过程印象区域以内的地址不需要使用P来读取,直接用I、Q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应该是程序里使用了PIW2,PQW2,PID2,PQD2,但地址未寻到。8点的IO模块组态后会将占用后面未使用的3个字节,但实际寻址时是没有这3个字节的。对于过程印象区域以内的地址不需要使用P来读取,直接用I、Q就可以了

问题解决了,是由于我定义的模拟量地址和硬件组态的时候插入的模拟量模块的系统默认地址不一样,取消系统默认地址改为自己定义的(前提是cpu和模拟量模块支持那个最小地址)或者把符号表里面定义的地址改为默认的地址也可以。希望可以帮助跟我一样的新手,感谢回答我的朋友。

网友B:
虽然你是这么解决了,但有点本末倒置,这种情况最好不要去修改硬件组态的地址,而是将程序里的地址修改为硬件组态的地址。一般组态时模拟量地址会被默认放置在plc过程印象区域外,这样可以减少plc的扫描时间,减轻负担,西门子软件既然这么配置是有他的道理的。所以建议你以后程序要先组态,给组态地址定义符号,再编程。

楼主:
对: last_1 虽然你是这么解决了,但有点本末倒置,这种情况最好不要去... 内容的回复!以后会注意的,修改地址会使触摸屏读数据变慢从而产生滞后的误差呢?我现在读取数据有误差,不知道是不是fc106或者fc105或者pid的上下限设置不好,实验室小锅炉大概800毫米,请问那几个参数设置800好呢还是100?fc106的上限设置为27648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