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7系伺服驱动器上电报警A.410

楼主(2016-04-28):
现在使用的一台7系安川伺服驱动器上电报警A.410,反复上电故障不能消除,在报警前出现过堵转现象,求帮助维修建议,可以的话能给点指导意见,我自己想尝试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A:
过载了吧,负载去掉试试,编码器也看看

网友A:
编码器进油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B(2016-06-02):
是主电源欠压,低电压报警,这个很好修的。

网友C(2017-03-13):
Z轴驱动器报警代码是840是什么意思???

网友D:
电机编码器坏了,上海秦渭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网友E(2017-05-08):
Z轴报警840是编码器坏了,广州川控安川维修

引用 网友C:
Z轴驱动器报警代码是840是什么意思???

网友F(2017-08-25):
引用 网友B:
是主电源欠压,低电压报警,这个很好修的。

安川报警410是那里坏,求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