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见到坏的伺服电机了。

楼主(2016-04-28):
各位大师,下午好。

在这将昨天下午见到的情况给大家看看。伺服型号是XVy-EV21020,开机报A02 overcurrent,打开电机一看,眼泪都下来了。

楼主:
补张照片,2333333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张照片,23333333

线圈全烧坏了吗?怎么会这样?

楼主:
烧坏的只是局部,像是匝间短路。

问了好多人,都说修不了。

悲剧了。

网友B:
不能重新缠个电机吗?我是小白,,不要喷我,嘿嘿

引用 楼主:
烧坏的只是局部,像是匝间短路。问了好多人,都说修不了。...

楼主:
槽满率高,定子比较长,不好下线。再有就是重新绕过的伺服电机有可能会炸伺服器。

引用 网友B:
不能重新缠个电机吗?我是小白,,不要喷我,嘿嘿回复内容...

网友C(2016-12-10):
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

网友D:
楼主这个电机应该年代比较久远了吧?应该没有人能修了

网友E:
关键是修好后和驱动器的匹配问题

网友F(2017-02-05):
得先回复才能看到图片,小期待

网友G:
怎么会烧成这样子,负载过大?能说下原因吗,楼主

网友H:
寄到厂家呀,线圈的话,有可能可以修复,只是价格不一定便宜

网友I(2018-06-07):
谢谢分享,学习了,努力中

网友J(2020-03-03):
不懂了,伺服马达太多学问了,

网友K: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