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温度控制问题

楼主(2016-04-28):
CPU是313C的,有48路温度PID控制,程序里面是否要做48个的FB58功能块。

网友A:
温度控制我都是用的FB41,FB58没用过,但不管用什么块,每个PID回路都需要调用一个功能块,如果不希望生成多个背景DB的话,可以使用多重背景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