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以在柜门上安装的表盘用来显示测量的传感器数值吗

楼主(2016-04-28):
一块压力表,现在是通过触摸屏上显示的,现在希望在柜门上装一个表盘额外用来直接显示压力值,免得操作触摸屏。

我想问的是:现在的压力传感器带显示的都是在和检测体在一起的,有没有显示单元和检测元件分开的?

或者有没有专用的表盘,接收模拟量信号,显示具体的数值?传感器有2路模拟量输出,一路给表盘,一路进PLC。

网友A:
有的,通用4-20mA数显表

然后加上1分2的隔离模块

网友B:
1、柜门上加装数码管显示你要的数据;这个可以通过程序更改,方案最佳

2、直接用带模拟量输出的显示仪表即可,仪表输出给PLC

网友C(2023-12-07):
有分体的,也有模拟量一分多的,都可以

网友D:
传感噐引出电压或电流信号,用数显表安装柜门上直接显示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