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放电

楼主(2016-04-28):
新买来一个电容需要装到空压机上面,不知道电容是不是有电,如何检测电容带电啊,求大神指点

电容主要参数为100微法,250伏

网友A:
万用表测量。。

100微法的电解电容正常的容量在80~120微法间为正常值

网友B:
短接两极,有电会有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