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带电判断

楼主(2016-04-28):
新买的一个额定电压为250v   容量为100微法的电解电容,如何判断电解电容带不带电啊,求大神指导,多谢啦

网友A:
万用表测量。。

100微法的电解电容正常的容量在80~120微法间为正常值

楼主:
回复内容:现在需要知道电容是不是带电,用万用表的电压档能够测量出电容带不带电吗,好像是一个启动电容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100微法的电解电容正常的容量在80~1...

网友B:
电容带不带电应该万用表即可测量;

还有就是在线测量电容的电压和通过电流,换算到电容值也可以

网友C:
短路电解电容二极,有放电火花就带电。

网友C:
维修电路板有个习惯,在断电上手前,用镊子短路电解电容放电,防止电击。小到电子镇流器,大到变频器。大容量电容短路时,火花很大,有点吓人。变频器电容短路时,手头有电烙铁,就把电烙铁串进去短路,就没明显火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现在需要知道电容是不是带电,用万用表的电压档...

12K的电阻+发光二极管串联,接到电容两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不论电压吗?560V(380)、300V(220)、24V、12V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