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功能块问题

楼主(2016-04-28):
请问这个定时器这样有问题吗?定时器号属于内部变量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功能块用起来有问题,一个程序里放置两个这样的功能块,只要有一个满足条件,另一个就和前面一样会复位。

网友A: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我可以帮你用ST语言写个块,定时器应该是属于外部变量,因为它的号码都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我可以帮你用ST语言写个块,定时器应...

实现的功能就是:1,一个气缸(如Q100.00)没动作,它的原点信号(如I0.00)没有,延时一定时间(D0),就置位报警(辅助继电器如w90.00),2,一个气缸(如Q100.00)有动作,它的顶点信号(如I0.01)没有,延时一定时间(D0),就置位报警(辅助继电器如w90.00),3,一个气缸(如Q100.00)没动作,它的原点信号(如I0.00)有,就复位报警(辅助继电器如w90.00)4,一个气缸(如Q100.00)有动作,它的顶点信号(如I0.01)有,就复位报警(辅助继电器如w90.00).。。。。。就这样 ,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我可以帮你...

就是一个气缸在几种不同情况下作出不同的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很多个气缸,所以才用功能块。

一个气缸它有伸出和缩回两种状态,伸出有个磁性开关,缩回有个磁性开关,我是在判断它有没有故障,如果气缸伸出,它的伸出磁性开关会有信号,没有信号就说明有故障。如果气缸缩回,它的缩回磁性开关会有信号,没有信号也就说明有故障。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加个扣:122422326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知道,就是气缸两边有磁簧开关,我就以你给的信号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发我扣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已发你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