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在三菱FX系列中定位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28):
我想请问下可不可以将松下A5系列伺服接收到的脉冲数反馈显示到FX系列PLC中,或者说将马达转动的多少反馈成数值在PLC中显示???

还有松下A5与FX可以实现全闭环控制吗?又该怎么做?

网友A:
通过通讯方式可以到达你的要求

网友B:
如果不用通讯,也可以把伺服控制线里,反馈输出接到plc高速计数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通讯,也可以把伺服控制线里,反馈输出接到plc...

好的,需要的就是这个了,非常感谢

网友C:
松下伺服有自带的编码器,可将编码器的脉冲输出端口与PLC的输入端口连接,用高速计数器来计数,全闭环的,就要用到光栅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