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plc305e

楼主(2016-04-28):
geplc 访问被拒绝因为对保护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程序丢了   程序丢了

网友A:
自己在网上查下,就能找到原因,

6.下载硬件配置时的常见错误 如果 PLC 中当前所包含的硬件配置内容里的 CPU Password 被设置成 “Disabled”再下载一个新的 PLC 硬件配置内容, 该配置内容里的 CPU Password , 被设置成“Enable”, 下载过程中有如下错误信息: Error 8097: PLC Error - Password are set to inactive and cannot be enabled or disabled. 有两种解决方法: (1)将新的硬件配置内容设置成 CPU Password = Disabled。 (2)保持新硬件配置内容,将 CPU 模块放电(断开电池, 短路电路板上 的电容引脚)

楼主:
谢谢,我现在是想上传程序,但是提示被保护,我手上没有原来的程序应该怎么办?

网友A:
你是空配置上传吗?      ?

楼主:
对的,空配置上传。。。。。。。

网友A:
我要下班了,你自己想办法吧,明天再说,你可以把问题发到我的论坛上,呵呵,www.plc.cn

网友B:
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B: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