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伺服驱动器 与运动模块如何连接

楼主(2016-04-28):
新手刚接触伺服运动控制,求大神指点

运动模块是上位控制器么?伺服驱动器CN1口接上位控制器是接PLC的模块还是接到运动控制模块上,用总线控制能够改变伺服驱动器的参数么?脉冲是通过总线控制还是CN1的端子台

最简单的接法是把CN1的端子引出,然后运动模块的端子也引出,再把两个端子台按照接线图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