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S7 - 200编程软件的基本功能

楼主(2016-04-28):
     SIMATIC S7 - 200编程软件是指西门子公司为S7-200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编制的工业编程软件的集合,其中STEP7 - Micro/WINSP3软件是基于Windows的应用软件。本书以STEP7 - Micro/WIN V4.0编程软件为例,介绍编程软件的功能、安装和使用方法,并结合应用实例讲解用户程序的输入、编辑、调试及监控运行的方法。

    STEP7 - Micro/WIN V4.0编程软件在离线条件下,可以实现程序的输入、编辑、编译等功能。

    编程软件在联机工作方式可实现程序的上/下载、通信测试及实时监控等功能。编程软件安装完毕后,双击STEP 7-Micro/WIN软件图标,即可进入编程软件主界面,如图3-12所示。主界面的各组成部分及其功能简述如下:

    1.菜单栏

    菜单栏包括文件(File)、编辑(Edit)、视图(View)、可编程控制器(PLC)、调试(Debug)、工具(Tools)、窗口(Windows)和帮助(Help)等8个主菜单项,提供了文件操作、程序编辑、PLC参数设置、系统组态、编程环境设置、窗口切换以及帮助等多种功能,包括了用户在STEP 7- Micro/WIN环境下可以进行的绝大部分操作。

    2.工具条

    工具条是以按钮形式提供给用户在程序编辑、调试和运行时最常用的操作。用户可通过菜单命令View/Toolbars自定义工具条。

    3.浏览条

    浏览条可实现编程过程中各功能窗口的快速切换。单击浏览条中的任一控制按钮,即可将编程主窗口切换为该按钮对应的窗口。谢览条中的各控制按钮及其功能如下:

    (1)程序块(Program Block)。单击程序块按钮,可将编程主窗口切换至程序编辑器,如图3-12中的SIMATIC LAD窗口,用户可在该窗口下编制梯形图程序。如果使用的是语句表或功能块图,则将分别打开SIMATIC STL窗口和SIMATIC FBD窗口,这3种窗口可通过“查看”菜单下的LAD、STL和FBD命令切换。
    单击SIMATIC LAD窗口下部的MAIN、SBR_0、INT_0等标签可分别进入主程序、子程序0、中断程序0的编辑界面。

    程序编辑器的上部为程序的局部变量表,可用于定义局部变量。在带参数的子程序调用中,参数的传递是通过局部变量表进行的。

    (2)符号表(Symbol Table)。符号表可将PLC内部元件的地址定义为特定符号,即用具有某种实际意义的文字符号名称替换内部元件的实际地址。如系统的启动按钮地址为I0.0,如果在符号表中将10、0定义为START,则在梯形图中所有的I0、0地址均由START代替。为增强程序的可读性,还可以在符号表窗口内附加一些注释信息。

    (3)状态图表(Status Chart)。状态图表窗口用于联机调试时监视所选择变量的状态及当前值。只需要在地址栏中( Address)写入欲监视的变量地址,在数据格式(Forrnat)栏中注明所选择变量的数据类型,选择Debug菜单下的Single Read命令就可以在运行时监视这些变量的状态及当前值。

    (4)数据块(Data Block)。在数据块窗口中,可以设置和修改变量寄存器中的一个或多个变量值。使用时应注意变量地址和变量类型以及数据的范围要匹配。

    (5)系统块(Svstem Block)。系统块窗口主要用于系统组态,允许为S7-200 PLC配置不同的硬件参数,如数字量输入滤波设置、模拟量输入滤波设置、脉冲捕捉设置、配置数字量输出表、存储器保持范围设定、CPU密码设置、模拟电位器设置、高速计数器设置和高速脉冲输出设置等。

    (6)交叉索引(Cross Reference)。当用户程序编译完成后,交叉索引窗口将提供相关索引信息,如交叉索引信息、字节使用情况信息和位使用情况信息等。

    (7)通信(Communications)。通信窗口的功能是建立计算机与PLC之间的通信连接及设置通信参数。

    4.指令树(Instruction Tree)

    指令树包括两部分:项目文件管理系统和指令系统。项目文件管理系统主要包括CPU型号确定、程序重命名、子程序与中断程序的添加和删除等。指令系统以树的形式按类列举了所有的快捷操作指令和PLC指令。

    5.输出窗口

    输出窗口用于显示程序的编译结果。如果程序有错误,则通过输出窗口可查询错误类型、错误所属的程序以及其具体位置等信息。

    6.状态条

    状态条在编程软件的最低端,也称为任务栏,用于指示编程主窗口的状态。

    7.程序编辑器

    程序编辑器是程序编辑的窗口,当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后,在浏览条中单击程序块按钮即可打开程序编辑器,单击程序编辑器底部的标签,可以在主程序、子程序和中断程序之间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