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生产线伺服回零经常左右偏移

楼主(2016-04-28):
非标十一工位生产线,欧姆龙PLC控制三菱伺服。电机到PLC距离4到8米,每次断电初始回零后伺服工位位置偏移几个毫米,想不通怎么回事

网友A:
调一些参数,好像是位置控制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点,程序是厂家编的看不懂。三菱伺服电机采用相对编码器。每次复位 断电都要回零 。有时正常有时偏

网友B(2016-11-30):
找厂家售后,这程序有问题~顺便问清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