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000变频器上电显示err3

楼主(2016-04-28):
偶瑞f2000-g0015t3b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err3,这是什么故障,怎么解决维修需要换主板吗?谢谢!

网友A(2016-09-06):
运行前电流故障,查下驱动板上电流检测那块。刚好今天修好一台。

网友B(2018-06-22):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返厂维修的 收了420元  修好了   但是这个故障欧瑞厂家没有和我解释,害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和客户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