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振动电机正常工作的预防措施

楼主(2016-04-28):
振动电机烧毁的原因及预防措施

  振动电机是在电机转轴两端安装上偏心块,利用具高速回转产生激振力,带动设备工作。由于其结构简单、紧凑、安装方便,能够参与振动,且不需传动装置等诸多优点,在各行业的应用较广泛。然而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其使用寿命比普通电机要短得多,能引起普通电机烧毁的原因,如缺相、过载、过流、短路等故障,也都能引起振动电机的烧毁,在这里不再赘述,下面简单分析——下其它几种引起振动电机烧毁的原因及预防措施。

        地脚螺栓的松动问题

        这是引起振动电机烧毁的主要故障之一,由于振动电机本身结构的特殊性,其两端偏心块产生的激振力每分钟要上二千次地冲击地脚螺栓,再由于振动电机本身的参振,故地脚螺栓非常容易松动,一旦某个螺栓松动,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引起其它螺栓的松动,甚至断裂,从而烧毁电机。

        预防措施:经常加固地脚螺栓;增加防松装置;保证地脚面与电机地板的良好接触,使几条地脚螺栓均匀受力。

在选材上,尽量使用壳座一体的振动电机(即地脚面在机壳上),因地脚面是一次加工而成,故能保证其水平。而壳座异体(即地脚面在两端端盖上),因地脚面是分次加工,再组装而成,由于装配误差的存在,不易保证其地脚面的水平,这样几地脚螺栓的受力就不易均匀,而受力较大的一螺栓就容易松动,进而引起其它螺栓的松动、断裂,烧毁电机。

        安装问题

        因为振动电机两端装有较重的偏心块,如垂直或倾斜安装(即转轴垂直或倾斜水平面),则轴承轴向要承受偏心块的重力。如果振动电机里无特殊装置(即平面轴承),将对轴承产生不良影响,从而缩短使用寿命。

        预防措施:选择立式振动电机(即里面增加平面轴承);尽量避免垂直或倾斜安装。

        偏心块的调整问题

        调整偏心块时,误把两端偏心块的方向调反,使振动电机产生一个空间扭矩,使振动电机在非正常状态下工作,进而引起烧毁。因此调整偏心块时,一定要注意其对称性,即两端偏心块要两两对应,或者说是两端偏心块的重心连接线要与转轴平行,不能成异面状态。

        防护罩的密封问题

        由于振动电机的工作环境大都非常恶劣、粉尘大,如果防护罩密封不严,很容易进灰尘,引起偏心块的摩擦运转,从而烧毁电机。所以在工作环境恶劣的地方,一要增加防护罩的密封,二要经常清理防护罩里面的灰尘。

        环境温度

        设备输送物料温度不能过高。因为振动电机与设备是刚性连接,也可以说是一个整体,如果设备输送物料温度过高,则很容易引起振动电机地面与机壳温度增加,造成散热困难,从而烧毁电机。

预防措施:在不影响设备工作的前提下,尽量使振动电机远离高温物料;想办法降低物料的温度。

        散热问题

        普通电机——端有风扇,工作时使风向顺着机壳上面的立筋流动,不仅散热较快,而且也清除了上面的尘埃,使电机在良好的状态下工作。而振动电机因无风扇可散热,全靠自然冷却,再加上工作环境大都非常恶劣,粉尘大,粉尘极易在电机表面堆积,从而引起内部温度过高,烧毁电机。

        预防措施:经常清除电机表面尘埃,使其在良好的条件下工作;在设计过程中,振动电机表面应尽量光滑,使尘埃不易聚积,如果在粉尘较大的环境下工作,应考虑减去机壳表面的散热筋,因为此时,散热筋不仅起不到散热作用,反而易使粉尘堆积,阻碍电机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