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无顺序协议通讯程序设置

楼主(2016-04-29):
三菱Q系列PLC通过QJ71C24N和欧姆龙CJ1W-SCU41-V1模块进行无顺序协议进行通讯交换数据,三菱这边需要如何设置,程序如何编写,我自己进行测试时,欧姆龙这边只要一发数据,三菱这边接收时QJ71C24N就报7F68错误,请问如何解决啊?

网友A:
先查看三菱手册,主要设置一些通讯速率,奇偶性,数据位之类的参数。对了,三菱的报警代码可以在WORKS-2软件里查到,在“诊断”——》“系统监视”里,先择你要监视的模块,点击“诊断”,在弹出的画面里应该就有你要的内容了。

网友B:
有没有具体的资 料啊,也想学下这方面的东西!

楼主:
看过核对了,就是数据交换不了,发送接收的灯都在闪烁,数据没有交换,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QJ71C24N就报7F68错,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通讯参数的设置不正确。

如你上述所说,发送接收指示灯有闪烁,证明模块确实在执行发送和接收数据的命令。但如果参数设置不匹配,对方是收不到数据的。

把两侧都单独对串口调试软件发送数据看看是否正常。如果调试软件能正常收到模块发来的数据,再做两模块的通讯。两侧参数都设置成与调试软件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