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的应用

楼主(2016-04-29):
大师们,本人有个问题想请教,信捷PLC以Y0,Y1的通断控制V5变频器的正,反转和停止,再以Y2来控制一个固定的速度可以吗?这个程序怎么写呢?先谢谢哪位大师了

网友A:
这个就是多段速控制,很简单呀

前面控制正反转,后面控制段速接线即可

楼主:
那就是不用变频器的H2000地址写程序了,是吧?谢谢

网友B:
要控制变频器的速度,可用模拟量,通讯,多段速,1065653054

网友C(2017-08-20):
要控制变频器的速度,可用模拟量,通讯,多段速

网友D(2018-03-15):
这个就是多段速控制,很简单呀

网友E:
多段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