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传感器需要耐高温的方案

楼主(2016-04-29):
使用的是红外线传感器检测板带的边部,放置在烘箱的出口,温度在120度左右,传感器耐温只有80度,求解决办法。不能对传感器直接吹风,会影响板带的温度。十分感谢。

网友A:
不要选用这个玩意:可以选用耐高温光纤单元,可以耐温300°以上

网友B:
想检测温度,又不能直接吹风冷却。

那就加一个延长管,在固定传感器的地方增加一个延长管,然后再把传感器安装在延长管的远端,这样就可以实现温度要求了,而且红外线测温,也不会造成测量的温度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选用这个玩意:可以选用耐高温光纤单元,可以耐温300°以上

请问有推荐的供应商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检测温度,又不能直接吹风冷却。那就加一个延长管,在固定传感器的地方增加一个延长管,然后再把传感器安装在延长管的远端,这样就可以实现温度要求了,而且红外线测温,也不会造成测量的温度失真。

你好,传感器是利用红外检测边部的,用于纠偏跟随的,不是测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撞破烂钟——王者之师 想检测温度,又不能...

加个延长管,对测量有影响么?只要保证安装个同心度,对于使用没有影响吧。

网友C(2017-06-12):
装个水冷循环装置,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