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20MC运动模块与A2伺服

楼主(2016-04-29):
新手刚接触伺服,看了资料有个问题想不明白,AH20MC运动模块用CANopen总线能够直接控制A2伺服么,包括位置,启停信号,伺服的报警信号反馈。还是需要外界2OMC的端子台再与A2 的CNI端子台链接?如果需要端子台链接那么总线的功能除了监控功能之外,控制功能全都控制哪些功能?一直没弄明白,请大神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2OMC的端子台不用与A2 CN1连接的,2OMC的端子台定义主要是DOG和手轮脉冲输入;

总线控制可以执行位置模式、速度模式、扭矩模式,也可以使用电子凸轮、齿轮模式,主要做运动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OMC的端子台不用与A2 CN1连接的,2OMC的端...

非常感谢,继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