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电炉逆变桥可控硅烧损故障诊断

楼主(2016-04-29):
1 简单介绍

  可控硅变频装置一般采用零压软启动,启动成功率高无冲击,快而平稳。中频感应电炉有熔化效率高、操作方便、体积小重量轻、启动灵活,逐渐代替了工频电炉在企业的使用。中频电炉是电工电子学与强电应用结合 的产物,当中频电源出现故障后,故障隐蔽性强,不易从电路线路直观的进行排除。因此,中频电路故障排除,对维修电工整体技能水平要求较高。

  而感应电炉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根据变压器互感应的理论,在次级绕组内的感应电势的有效值与频率及交变磁通的最大值两个参数有关,在这个感应电势E2的作用下,炉料所形成的闭和回路中,便有涡流通 过,涡流的数值大小,与感应电势E2成正比,与炉料回路的阻抗成反比,当炉料的阻抗已确定的情况下,则发热与感应电势成比例。无铁心感应电炉由于没有导磁 的物体存在,所以磁力线必须经过空气而闭合,但是空气的磁阻很大,会减少有效的磁通量,为了要获得所必须的感应电势,就要求增加磁力线的切割速度,这就要 求增加通过感应线圈电流的频率,来达到发热效果显着的目的。但在实际情况下炉料中感应电流的流动,也会形成磁场,但其方向是与感应器的磁场相反,二个磁场 迭加一起的结果将削弱整个的作用。随着不断被削弱的磁场继续向炉料内部深入分布并不断产生电流,而电流的去磁作用又促使炉料中感应的电场强度和电流密度自 表面向中心剧烈的减小,电流的频率愈高,这种现象也愈显着,这也就是所谓集肤效应作用的结果。

  为了提高炉料的发热量,如果无限制的增高频率,一则受到电源装置复杂性的限制,更重要的是由于上述集肤效应的原因,涡流发热随着电流频率的升高,只局现在 炉料周围的表面层,而炉料中心的热量是由表面传导进来的,所以加热时间将拉长了,电效率不再上升。电源的频率与电效率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来描述,在感应电 炉炉料直径固定,炉料的物理性能不变的情况下,电效率将随着电流频率的增加而显着上升,但当频率继续增加时,电效率将不再随频率变化而近于饱和阶段。因 此,我们可以作一断言,对于一定尺寸的感应炉,并在炉料和感应器材料的物理性质为同一条件下,则必定有一临界频率的存在。正是以上原因的存在,电炉生产厂 家将根据炉子的大小来选定频率的高低。考虑到炉子的电效率和热效率,选定合适的频率。炉子容量较小时频率选高些,容量较大时选低些,一般在200Hz-- 8000Hz范围内。

  2 可控硅中频电源的工作原理

  在介绍中频电炉逆变可控硅烧损常见故障之前,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可控硅中频电源的基本工作原理:交流电通过一个三相桥式整流电路,把50Hz的工频交流 电流整流成直流,再经过一个滤波器(直流电抗器)进行滤波,最后经逆变器将直流变为单相中频交流(200Hz~8000Hz)以供给负载。因此这种中频电 源的工作原理实际就是:电网交流--整流直流--中频交流。

  我们以3吨中频电炉为例,举例说明一下中频电源的工作原理:3吨中频电炉的电源供给是公司电网经过变压器,将570V工频50Hz交流电输送到电炉控制电 源,经过三相桥式整流,将570V交流电,整流成为 约750V直流电,经过电抗器滤波后,到逆变电路,经过逆变可控硅2个桥臂交替导通,得到 1000V的中频电源,经过补偿电容倍压后,将约为2000V的中频交流电源输送到感应线圈,通过磁轭聚磁,涡流原理熔化铁水。

  3 中频电炉逆变桥可控硅烧损故障排除方法

  逆变可控硅烧损,是中频电炉最常见,但最难排除的故障。不管是过压还是过流引起的可控硅烧损,一般情况都需要用排除法,缩小故障范围,排除故障。

  另外的主要原因是电流和大电压失控,引起的高电压失控中频电炉原理的电压升到一定的值时,逆变器颠覆,无法在高阻抗下运行,元件的耐压降低或冷却效果不 好,系统的绝缘性能降低,中频感应电炉电压升高时机器对地短路,检查中频电容和炉子。干扰也可能引起,逆变触发线要高主电路一些。另外就是大电流失控, 中频电压的反压角过小,触发电路是否接触不良,另外还要注意关断时间的一直性。

  以下总结出了维修技术人员在检修逆变可控硅时可按照如下步骤,逐步进行排查,缩小故障范围。

  第一步:炉体

  (1)感应线圈绝缘层有无损坏

  (2)感应线圈和磁轭之间的绝缘是否完好

  (3)水冷电缆有无鼓包、接头是否松动

  (4)炉体冷却水管有无渗漏和堵塞

  (5)接地保护是否完好

  注:在确定各排查点完好后,倒换炉体送电试炉。

  第二步:换炉开关

  (1)换炉开关之间要完全分开,没有导体搭接

  (2)换炉开关触头要平整,有效结合

  (3)换炉开关水冷管道畅通

  注:停电后,仔细检查换炉开关各个部位元件。

  第三步:排铜

  (1)隔开铜排的胶木有无碳化

  (2)铜排之间要保证没有东西搭接

  (3)铜排接口处的水冷管道完好畅通

  注:检查排查点的各项,确保正常。

  第四步:补偿电容

  (1)查看补偿电容有无渗漏和鼓包

  (2)敲击电容壳体,听声音确定电容有无内空

  (3)电容水冷管有无渗漏和堵塞

  (4)使用能测量电容的万用表,测量电容的通断

  (5)放电电抗器接线完好

  注:按照排查点逐一排查检修。

  第五步:滤波电抗

  (1)滤波电抗器水冷管必须要完好

  (2)电抗器线圈内部铁芯无位移

  注:按照排查点逐一排查检修。

  第六步:逆变桥架

  (1)检查可控硅安装同心度和压紧度

  (2)检查可控硅阻容保护是否完好

  (3)检查电压互感器是否正常

  注:可以备一套逆变桥,在地面组装好更换到电源上。

  第七步:整流桥

  (1)检查可控硅安装同心度和压紧度

  (2)检查可控硅阻容保护是否完好

  (3)检查电流互感器是否正常

  注:按照排查点逐一排查检修。

  第八步:主板

  (1)电炉完好时,把主板给可控硅的各个参数手抄一份,等电炉出现故障时,对照参数是否一致,有无出现漂移,进行调整

  (2)仔细检查主板上的各插头,有无断线与松动

  注:更换主板备用。

  然而,现在制造的电子元件质量已经过关,如果工艺良好,可靠性已经非常高。逆变可控硅相对来讲是比薄弱的部件。频繁的损坏逆变晶闸管,也可以着重检查。

  逆变管的阻容吸收回路,重点检查吸收电容器是否断路。这时,应该采用能够测量电容量的数字万用表检测电容器,仅仅测量它的通断是不够的。如果逆变吸收回路断线,极易损坏逆变管。

  1)检查管子的电气参数是否满足要求,杜绝使用不合格厂家流入的元件。

  2)逆变电路的水冷套及其他冷却水路是否堵塞,虽然这种情况比较少,但确实出现过,容易忽略。

  3)注意负载有无对地打火的现象,这种情况会形成突变的高电压,造成逆变管击穿损坏。

  4)运行角度偏大或偏小,都会引起逆变管频繁过流,从而损伤管子,容易造成永久性的损坏。

  5)在不影响启动的情况下,适当加大中频逆变电源至炉体的中频回路接线电感,可以缓解因逆变管承受过大的di/dt造成的损坏。

网友A:
经典实用的技术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