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FIBUS / MODBUS 总线转换模块如何设置使用

楼主(2016-04-29):
亲爱的各位大大,已知一个项目是西门子现场总线profibus dp通讯。

cpu是西门子300的,通讯模块是其他品牌的,cpu,就地触控屏都连接到通讯模块了。

现在需要把信号给到DCS,DCS是modbus的协议。

我看到别人做的,是直接一个模块用网线接到了通讯模块上,直接从通讯模块再接出一个网线就能用软件读到modbus的地址了。

我理解中这应该是协议转换网关,但我在网上查到的网关都是先要DP接口接到网关,网关再接出网线才能读到modbus地址。

由于我是纯新手,这方便不是很懂,请各位能看懂的大神指导一下,在此谢谢各位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找到的这些网关接口都是DP的,通讯模块只有网线接口,我很迷茫

楼主:
图一是别人的模块

图二是通讯模块

图三是cpu

网友A:
是不是modbus TCP的那个就是网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modbus TCP的那个就是网线接口

所有的都是网口。。西门子到通讯的模块也是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