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泥烘干系统的三通阀要怎么跟PLC联系起来

楼主(2016-04-29):
有个三通阀,温度怎么转换成0~10V的模拟量,这用西门子PLC要怎么写程序?

网友A:
你是想问温度传感器上0-10V的模拟量信号怎么转换成可读的温度值吗?

如果是这样,首先你得知道这个温度传感器的量程,假如是k-n度的,那么这个对应关系就是n减去k,除以27648再乘以模块采集到的模拟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问温度传感器上0-10V的模拟量信号怎么转换成可...

您好,温度传感器的模拟量转换成可读的温度值,又怎么去控制三通阀的工作?这个不太懂。这个有类似的程序?能发我一份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A:
根据工艺需要,比如温度达到一定值以后阀就需要切换,单纯的开关阀还是很好控制的,程序也很简单。看图片应该是温度大于某个值,阀切换一通,往冷却池进水,温度降到某一值,阀切换至另一通,水泵回水。这是我的理解,实际什么情况你要去了解客户的需求。

网友B:
楼主加温度检测传感器后面加温度变送器,电流信号4-20MA的那种

然后PLC采集信号后转换成数据,跟你需要的设定比较,控制三通阀开闭。

程序类似这样

先读取的是变送器送来的,然后转化为自己需要比较的,也就是设定的。

以上是PID调节里面的一段数据转换程序

楼主:
您好,这个用西门子200控制,程序界面能帮我做吗?给相应的费用。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温度检测传感器后面加温度变送器,电流信号4-20...

楼主:
我们在三通阀上加了个ML7420A执行器,plc给一个0-10v的信号输出给执行器,这个要怎么写啊?拜托请赐教。。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温度检测传感器后面加温度变送器,电流信号4-20...

网友(2018-03-24):
楼上辛苦了,下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