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软件中,需不需要对多个模块进行硬件配置

楼主(2016-04-29):
除了电源模块外,有一个主机模块

其他三个扩展模块

编程前需要对硬件参数做配置吗?

编程过程中端子序号是按模块连接的顺序递增吗?

楼主:
扩展模块都是开关量模块

网友A:
不需要配置

扩展模块的开关量地址是接着CPU后面数下去的

网友B:
不需要配置,连接好后,就可以使用了,注意模块号!

网友C:
如果只是使用,没有用的通讯,不用设置,只管往后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