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解惑啊~~

楼主(2016-04-29):
小弟最近在研究变频器,手上有一个三菱PLC(FX3U),

现在有一个问题很想得到解决,但是不想花冤枉钱

小弟还是个新手,求带……

这个问题就是

1、三菱PLC能控制所有变频器吗?

2、三菱的PLC是不是只能控制三菱的变频器?

3、如果可以控制别的变频器,那么其他变频器是不是也需要特别的要求?

   编程还是按照三菱变频器的教程来编程吗?

网友A:
普遍使用的控制器信号都是标准的,没有品牌限制。

网友B:
楼主说说控制变频器干什么?

用PLC控制变频器,先看看变频器的控制说明书

用PLC就好下手了。

网友C:
没素质。太丢人。无自尊。

网友D:
PLC应该可以控制所有变频器吧,除非使用三菱协议,PLC直接与变频器通信,那就只有三菱变频器了。

你要搞清楚变频器拿来干啥的,例如使用变频器控制供水压力,有3种方式可以实现:

一种是直接的变频器实现闭环控制,PLC只是起到启动停止的作用;

另外一种方式使用PLC实现闭环控制,这个时候一般是采取PLC根据压力计算后,输出模拟量的方式到变频器,从而控制变频器频率。

还有一种用的比较少的,就是PLC直接与变频器进行通信,这就需要PLC与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一致了。

网友E:
没明白楼主说的什么意思!控制方式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还是通讯?现在每个变频器基本都就可以和第三方进行这些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