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碼機進三菱plc

楼主(2016-04-29):
三菱fx3u  plc如何讀取條碼機的16個數字  用了RS指令,還是只能讀取5個數字,請那位高手解答,謝謝

网友A:
用RS485通讯读取也不行吗?!

网友B:
条码机要设置读取位数的,而且要设置正确!

网友C:
对照条码机的报文来写,不难的,1065653054

楼主:
設置成功謝謝,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