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

楼主(2016-04-29):
各位大神:

现在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首先,我用的win7,64位系统,而且电脑上装着wincc7.3,TIA,V13,Step7 5.5

还有smart200和200的编程软件,现在用PC/PPI电缆下载程序,连接不上,PC/PG口选择PC/PPI这个选项就提示所用端口正在通讯,无法更改路径,在控制面板里面选择PC/PPI,可以选择,但是本地连接上面的端口只有默认的USB口,没有com口选择。这就导致了无法用PC/PPI电缆和s7200通讯。

其次也是和上面有关,用PC/PPI电缆通过PPI协议和wincc之间进行通讯。这个也无法实现……

求高手帮帮我吧,快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