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料、液体高精度输送混合

楼主(2016-04-30):
粉料和液体混合。怎么实现高精度输送,把液体和粉料同时加入混合罐,通过什么方式可以精确控制两者的比例。  欢迎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参阅人造大理石的设备程序编写

网友B:
伺服控制中的位置控制

网友C:
液体使用质量流量计,固体使用称重料仓称,两者尽可能的靠近混合罐的进料口,以减少时间的滞后性,增大精度。

由于控制液体的质量比控制固体要简单地多,所以可以使用在液体管道上安装控制调节阀,以固体质量作为主控量,以液体质量作为被控量,形成一个随动控制系统。

通过调节阀的控制来调节液体的质量流量,以此做到固体与液体配料的精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体使用质量流量计,固体使用称重料仓称,两者尽可能的靠...

谢谢您的回答!用螺杆计量泵可不可以。现在要求是粉料和液体按比例连续输入到反应罐中。不知道怎么样实现在线精确计量。怎么才能保证精确度在0.1%内。

网友D:
都是通过电子秤计量后进入混料罐搅拌混合啊

网友E(2016-06-02):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在固体的动态称重上,速度*质量可以表示单位内质量的通过量,积分结果可以用作在线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