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DCS与honeywell tps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6-04-30):
我单位一期控制系统为HONEYWELL TPS DCS 控制系统,二期锅炉为浙大中控DCS系统,两者互为独立,一旦发生故障,需及时赶赴现场,这样延误故障的处理时间,而且需设立单独岗位人员。有没有方法可以实现两者的通讯,可以获得一般的监视和操作权限?

网友A:
如果都是内网 你可以假设 路由器 这样可以远程监视。

网友B:
不同平台之间通信一般是通过OPC或者DDE的方式。DDE通信简单,但是效率不高。目前用OPC比较多一点。你可以设定霍尼韦尔的DCS为OPC Server;浙大中控的DCS为OPC Client来获得数据,从而实现你的想法。

或者相反也可以,浙大中控做OPC Server,霍尼韦尔做OPC Client也是可以的。另外远程维护一定要保证网络安全,毕竟这是工业控制系统,最好不要连接外网,即使连接,也要使用可靠性高的硬件防火墙或者网络隔离装置。

网友B:
要实现OPC通信,需要全网络考虑DCS结构,让两套DCS处于同一个网络中,合理分配IP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