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6-04-30):
小弟刚接触西门子200系列产品,现在有一套设备   2台226的CPU和一台6AV66480CE113AX0触摸屏  如图

主站:32点输入输出模块5台

从站:32点输入输出模块1台 2点铂电阻输入模块3台 4点模拟量输出一台 2点模拟量输出模块1台

通讯走Modbus  主从站数据互相调用 需要在触摸屏中设定温度与显示当前温度     这个程序应该怎么编写?

网友A:
你如果什么都不会,去速派发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什么都不会,去速派发活吧

只有一部分,就数据交换这块有点乱,其余没问题

网友B:
看你的情况,你得看看s7-200plc的PID用法了,去找个实例看看,如果突破不了瓶颈,就去速派发活吧

楼主:
PID的用法没问题  就是通讯这块没弄过 有点模糊 主要是数据交换  比如说我要将主站M0.0-M0.7  M1.0-M1.7  M2.0-M2.7 等传送给从站   再将从站的M0.0-M0.7  M1.0-M1.7  M2.0-M2.7 等传送给主站 就这些有点模糊 思路比较混乱   程序其余都没问题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情况,你得看看s7-200plc的PID用法了,...

网友C:
可以写这程序,通过MODBUS中指定的地址来进行接收和发送,1065653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