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荷传感器受电机干扰严重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6-04-30):
最近做一个项目,采用的是载荷传感器+电压变送器的方式接CP1H-XAPLC,如果电机没有启动时,AD采集的数据是正常的,且载荷值相对比较稳定;打开伺服电机后(伺服电机使能),载荷值发生加大的变化,最大变化甚至达到了10%,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传感器布线采用屏蔽线,跟电机线分开

网友B:
伺服电机输出3相线加磁环

楼主:
回复内容:电机跟传感器的的电缆都是屏蔽电缆!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布线采用屏蔽线,跟电机线分开

楼主:
回复内容:我尝试下,增加磁环看看效果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输出3相线加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