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和485通信

楼主(2016-04-30):
COM口(232)与西门子PLC通信(485)能不能自己焊接一个通信线。如何焊接端口线,请指教。能不能直接联接,通信数据量少。

楼主:
只焊三线能完成通信吗?

网友A:
A+++++3     B++++++8       GND=====GND 三条线而已

楼主:
只接这三条能完成通信吗,232读写不是用2.3吗

网友A:
需要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便宜的十几块钱

楼主:
我主要想知道不用转换器能不能完成232与485通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想知道不用转换器能不能完成232与485通信

可以就是速率慢和通讯距离,质量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我主要想知道不用转换器能不...

通信距离3米,怎么焊接端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便宜的十几块钱

网友D:
232与485不能直接连接,你需要在232一端加装一个232-485转换器。

如果距离不远,485和485之间两根线就可以了。距离比较远的话,把GND也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我主要想知道不用转换器能不...

不建议自己焊接,因为涉及到电平的转换,建议买一个转换器,也不是很贵

网友E:
不会触摸屏要这么用吧?

网友F:
直接买一跟232转485的转换器,里边有转换的芯片或电阻。

网友G:
找个原理图 焊接就可以啊

网友H:
其它线干啥呢啊?

网友I:
接口电平都不一样,一个共模一个差分信号。要转换的,随便买个便宜的转换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