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的电机运行中老是跳闸

楼主(2016-05-01):
厂里有一台75KW的冷却泵电机,星三角启动的,启动的时候没什么异常,为什么运行过程中会跳闸呢,电机也不发热

网友A:
1, 你是说在星三角启动过程中跳?

2,还是在正常运行中跳呀 ?

3,检查电机三相电流工作平衡不,还有二个主接触的触头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是说在星三角启动过程中跳?2,还是在正常运行中跳呀 ?3,检查电机三相电流工作平衡不,还有二个主接触的触头是否正常?

正常运行一个小时左右跳,电压都在390左右,电机也不发热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1, 你是说在星三角启动过程中跳?2,还是在正常运行中跳呀 ?3,检查电机三相电流工作平衡不,还有二个主接触的触头是否正常?     内容的回复:正常运行一个小时左右跳,电压都在390左右,电机也不发热

接触器触点也没事,有没有可能是空开的事

网友B:
跳的是什么 啊?空开?还是指热继切断了控制回路?

网友C:
电机不热跳过载,谁跳就把谁换掉。

网友D:
要看那一个跳,要是一起动就跳,那就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不热跳过载,谁跳就把谁换掉。

我也觉得那个空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的是什么 啊?空开?还是指热继切断了控制回路?

空开直接跳了,应该是空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