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上传及下载方法

楼主(2016-05-01):
海泰克PWS6700屏程序上传及下载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奉献精神,为初学者提供了便利!

网友B(2016-06-06):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就

网友C(2020-12-24):
1 要先拨码,5.6.10 OFF,
   2 要设置F2中COM口选择COM1或COM2,COM3,这个要看你实际是连接哪个端口的
   3 要关机后再连接,OK后码到之前的

试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