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安装问题

楼主(2016-05-01):
请问各位大侠,Win7旗舰版电脑安装的RSLogix5000中文版软件可以打开电脑上的PLC程序,但用网线连接PLC Processor后可以打开软件但无法识别1769-L35E,显示?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是软件安装问题还是需要特殊配置,十分感谢!

网友A:
软件版本与PLC版本不匹配,需要刷版本

网友B:
版本不同,需要固件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不同,需要固件更新                ...

请问如何更新?多谢帮忙!

网友C(2016-12-11):
需要刷新固件版本,firmware

网友C:
需要刷新,firmware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