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报表组态求助

楼主(2016-05-01):
我用组态王6.53建立报表窗口,点击工具-报表后,弹出   “建立报表窗口失败,请重新安装并注册report.ocx”

怎么解决

网友A:
请重新anzhuang

楼主:
安装了好几次了,都这样

网友B:
是不是注册不成功哦..........

网友C:
换个版本试试。。。。。。。。

楼主:
我重装系统也不行,用6.51无法读出欧姆龙的I/O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