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威纶通TK6100i连接提示plc no response

楼主(2016-05-01):
求大家帮我看看是哪里不对,单独连接plc和触摸屏提示无应答,在线仿真也提示无应答,我用的是s7-200CPU222CN和威纶通TK6100i

网友A:
你看下通讯的线对不,不用再先得,你直接做个按钮试一下

楼主:
回复内容:通讯线是对的我照说明书上的图用电压表测了一下是正确的,我在线仿真也提示无响应,应该不是通讯线的问题我觉得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通讯的线对不,不用再先得,你直接做个按钮试一下

网友B:
设置没问题

应该是你的485线做错了  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内容:我在线仿真时也是报错,但在线仿真就只用西门子原装的线没用485的线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引用 网友B:
设置没问题应该是你的485线做错了  检查一下

网友C:
我记得 200的有两个串口吧。换一个试试

楼主:
回复内容:我的是cpu222就只有一个口,而且我换了一个也是CPU222的也是不行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 200的有两个串口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D:
你把触摸屏的COM1口,设成RS232试一下。

楼主:
回复内容:不行啊,还是那样

引用 网友D:
你把触摸屏的COM1口,设成RS232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把触摸屏的COM1口,设成RS232试一下。

 200是rs485  要设232有什么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设置是没有问题的,结果是plc得把24V电也加上,只连接220v的话和触摸屏连接是不行的。

网友F:
我是来学习的,还没用过威纶通的

网友G:
主要是考虑线你做的是否正确,可以看EB8000里面的帮助去查找,线序是什么,不要用工业标准485线,那个顺序貌似不一样,除非你买专门针对weinview与S7-200的线。

网友H(2016-08-24):
没看懂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plc把24v电也加上,plc的电源输入是24v直流还是220v交流?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设置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2018-08-21):
设置没有错误,只是要注意 PLC的系统块设置之后,需要下载到PLC中去才可以使PLC得系统块设置生效, 触摸屏要想在线仿真,需要把PLC的编程软件关闭掉之后,才可以在线仿真。如果是直接连接无效,是不是使用的通信线不正确。

网友J:
没有通讯上去,看看通讯电缆接口什么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K(2019-01-04):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能有有用

网友L:
AQW多谢,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H

网友L:
多谢,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GH

网友L:
QAS多谢,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L:
多谢,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BGH

网友M(2019-04-07):
多谢,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H

网友N:
工控  大家一起加油学

网友O(2019-10-19):
楼主该好好休息了

网友P(2019-12-24):
你好 在吗?老哥你是怎么处理的。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P:
回复内容:什么意思了,老哥。。需要加24V,在哪里加,怎么加。。。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设置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