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odbus模拟时无法发出数据

楼主(2016-05-01):
用触摸屏软件做主机,选用Modbus RTU ,用模拟仿真时用串口调试助手无法检测到有数据发出(用虚拟串口),COM检测均无误,哪位朋友有遇到这种情况过或是知道怎样能处理这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神朋友。

网友A:
     没有做过 屏 的 串口数据测试,但是你先要保证的你的 虚拟串口 的 电脑与你的屏是通讯 正常的呀? 要不是无法测试通讯

网友B:
串口通信设置要匹配。

波特率 站号  奇偶校验什么的。

可以用modscan扫一下。

楼主:
虚拟串口先有测试过正常,触摸屏软件的串口也有对应设置好,设置好用就直接模拟仿真,不过没有数据从串口出,还没找到原因。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过 屏 的 串口数据测试,但是你先要保...

楼主:
我试试

引用 网友B:
串口通信设置要匹配。波特率 站号  奇偶校验什么的。可...

网友C:
还有种可能,这个仿真就是假的。不能替代真实的屏

楼主:
这个仿真去年有做过,是可以的,暂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引用 网友C:
还有种可能,这个仿真就是假的。不能替代真实的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串口通信设置要匹配。波特率 站号  奇偶校验什么的。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仿真去年有做过,是可以的,暂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回...

去年的仿真?是否还是modbus?软件是否升级,回忆一下与去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