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O设置于时输入常数出错

楼主(2016-05-01):
各位高手,小弟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问一个低级问题,就是用运动向导生成的子程序在输入脉冲数和频率时直接输入常数时出错,数值下面出现波浪线,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仔细看一下输入数据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