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高压接触器分闸线圈频繁烧毁

楼主(2016-05-02):
10kv高压接触器 宝光生产的,分闸线圈频繁烧毁,更换之后在试验位置分合3次正常,推入工作位置带负荷也正常,就是偶尔一次分不开,就烧了。请教各位有碰到类似问题的吗。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分闸线圈是不能长期通电的,请检查一个断路器的辅助触点是不是有问题,然后造成一直带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