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卸载RSLinx

楼主(2016-05-02):
请问为何无法卸载已安装的RSLinx?即使用360强力卸载粉碎文件了但控制面板-程序中还是发现有RSLinx,而且无法卸载,请各位帮忙分析。

是否是有其他程序在运行导致,但我把所有程序都关了。多谢!

网友A:
控制面板里面有很正常,360强力卸载不会动控制面板的。

用cclean试试。可以把控制面板里面的删除,然后强力卸载。

最后清理注册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面板里面有很正常,360强力卸载不会动控制面板的。...

 请问不卸载RSLinx是不是不能正常安装RSLogix5000软件?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