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小数点输入

楼主(2016-05-02):
各位有没有详细说明,我的触摸屏和三菱FX1S连接后,触摸屏上不能输入小数点啊,

网友A:
把数据寄存器里面的数值改为小数点后1位或2位,试一试

楼主:
试了没用啊,度娘也没有确切的答复,急死了

网友A:
PLC里面有没有把整数转化为浮点数?

楼主:
哦,这个没有,三菱PLC里面,我是把这个数值*250,然后在放在脉冲里面,三菱里面是否要把这个MUL命令改写

楼主:
我只要这个小数点一位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连触摸屏是哈牌子都不说,不过大部分一般都一样的的跟上面的说的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连触摸屏是哈牌子都不说,不过大部分一般都一样的的跟上面的说的差不多吧

我是昆仑的啊7602k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连触摸屏是哈牌子都不说,不过大部分一般都一样的的跟上面的说的差不多吧

昆仑tpc7062kd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C:
打开输入框构件属性,点操作属性,选择十进制,二进制那里什么也不选,然后把下面的小数位数改为1就行了嘛

网友C:
再就是你需要输入小数点的话,程序里面和组态里的这个数据一定要用32位浮点

楼主:
哦,谢谢,我来试试看看啊行